求助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5-05-01):
三叶21级甲醇
发动机
受震动后熄火,再次发动后高速上不去,半油门以上就熄火。(当时不是炸机,是降落的时候没控制好飞机跳了下,桨扫了下地,飞机和发动机外观没什么损伤)回来拆开清洗了一边,发动机气缸看不出有伤痕。启动没问题,半油门以上不熄火但是转速下降。开大主油针没效果。请高手帮忙解答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我讲个可能,不对可不要骂人,会不会是曲轴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型不同心呢,我说的有可能是也许。

网友B:
发动机没坏就千万不要拆开。发动机出厂时,每个螺栓都是用定力矩扳手拧的,每个螺栓的拧紧力矩也是有严格设计要求的,每个螺栓力矩都是相同的,这样各部件才能受力均衡,没有形变,发动机寿命才最长。这跟汽车是一样的。回来自己拆发动机,保证不了安装精度和螺栓拧紧力矩,发动机性能自然会下降。自己又不是专业人员,清洗时难免会进脏东西呀。楼主见过谁家买车,没事就拆发动机大修的吗?

网友C:
高速上不去的原因很多,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发动机富油吗?
你的排气管漏气吗?

网友C:
偶怀疑你排气管漏气,造成发动机功率上不去。
当然发动机过于富油,也会降低发动机的功率。

网友D:
拆过发动机后你的油针要全部重新调一遍。你的缸体部分有没有装对?有方向性的。化油器有没有漏油?先调油针吧。看样子最好情况你是富油了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这两天休息把化油器拆开清洗后重新调了下问题得到解决。看来是震动造成化油器或者是油针位置改变所致

网友E:
虚惊一场,好了就好,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