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sd mini校准................

楼主(2015-05-01):
求助:起飞前高度4m   距离15等参数不准,如何校准?QQ438462351  微信13851930096   新手纠结  多谢!

楼主:
飞控是naza  v2

网友A:
上电的时候高度就是0啊

网友:
你这应该是反航点记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时候高度就是0啊

不是0   要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0   要怎么解决?

从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新上电

没用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