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轴距四轴,naza lite怎么设置感度

楼主(2015-05-01):
680的四轴,nazalite飞控没有gps,朗宇v3508电机kv700.,12寸桨。感度除了航向角都150%,3~4级风,轻轻掰杆抖动,有时大有时小,一次吓我一跳使劲一抖差点没炸机,操纵杆几乎没没动。试飞后正在调整感度,求大神们给个航拍器的680轴距的感度,让我飞得稳一点,感激不尽

楼主:
有飘移现象,跟风有关,但是还是有点大,排除信号干扰

网友:
同是不带GPS的,同样跪求感度

网友:
哥们你廊院的吧···

网友:
H4  680机架、腾飞3508电机kv700.,APC1147桨,160.160.160.160.110.100

网友A:
180、180、140、160、170、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180、140、160、170、170

额谢谢,但是我原来就这个,根本用不了,我全都设置到100以下,最佳状态,650轴距以上不可以设置到100以上,否则去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