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银燕客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1):
买了一套4个银燕的电机  2204  2300kv  电调12A BL系列打算做穿越机,发现其中一个电机出现了 推油门后拉低电机依然带动力持续转动 6 秒左右 ,已经把电调跟别的电机交换过 ,跟电调无关 ,就只有这个这样转,已经恢复过电调出厂设置和校准油门行程 问题依旧存在。想请教客服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何解决这个情况。?from=y1.7-2

网友A:
占位等答案,这是接了飞控了没的?有没试过换另一个电机通道看看,感觉像是电调或飞控啊。如果没有电流输入,电机不可能带动力转动,而以电机的结构来说,也不可能是因为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位等答案,这是接了飞控了没的?有没试过换另一个电机通道看看,感觉像是电调或飞控啊。如果没有电流输入 ...

接飞控 单独接接收机3通道 结果一样, 我开始也觉得是电调问题 ,但是今晚换了电调 电调换到别的电机没出现这个问题,别的正常电机的电调换过来,这个电机还是这样转,所以我才觉得比较像是电机问题 但是又想不懂原因。  我是买了一套4个电机 4个电调 的同一型号 电机正反转X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飞控 单独接接收机3通道 结果一样, 我开始也觉得是电调问题 ,但是今晚换了电调 电调换到别的电机没出 ...

听声音也不是惯性。有没试过断电,如果断了电,电机还能动力转动6秒,那你还是直接联系中国科学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也不是惯性。有没试过断电,如果断了电,电机还能动力转动6秒,那你还是直接联系中国科学院吧

断电马上停了

网友:
断电即停,那就证明,电机启动后,对电调产生某种可逆(因为你电调换到别的电机上仍可正常使用,证明对电调的改变是可逆的)的影响。这个影响使电脑在没有油门信号后仍持续向电机输出能量。这个就真只能找客服看看了。或许电机有某些暗伤,或是某些与其它电机不同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