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50能用NAZA吗?

楼主(2015-05-02):
弄了好久始终一起飞就翻!感觉是NAZA支持不了这架子有人在这架子上成功用naza的吗?我的是LITE刷V2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机油门校准没做好

网友B:
电机装反或桨装反

网友:
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机油门校准没做好

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装反或桨装反

检查很多遍了肯定没问题,快崩溃了

网友:
感度调到50

网友:
搞笑啊 绝对可以,

网友:
安装问题,和naza无关,一直再用naza飞250

网友:
马达输出那边必须向前, 不然一上就会反.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lite

网友:
再检查一下接线和设置吧!肯定行的

网友:
我的第一架穿越机用的就是NAZA,飞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太肉了,我现在改用CC3D了,爽死!

网友:
我也是用的naza  lite 挺好的

网友:
多次帮魔友调机的经验告诉我,起飞就翻的话,十有八九是电机或桨的错误。naza和cc3d的电机顺序是不一样的,lz再检查一次。

网友:
可以的。。。我的是250的机架。。。   感度不低。。。一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