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室内机通常用的都是什么牌子遥控器,求指点!

楼主(2015-05-02):
之前也做过一两架小飞机。但是都因为动力不足没有飞起来。现在想重新了解一下。望高手解答。

网友A:
红外模块、便宜,轻、距离是硬伤!adr发射接收模块轻、缺点是没控外壳,操作不方便!伟力发射接收套件便宜、缺点混控机型不好做!个人推荐d7e刷固件配dsm2接收,或是再加一个7105用伟力接收,价格虽然不是很便宜,但你绝对会感觉物超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模块、便宜,轻、距离是硬伤!adr发射接收模块轻、缺点是没控外壳,操作不方便!伟力发射接收套件便宜 ...

详细,也就是说如果怕麻烦,直接上一个便宜的地平线的控就可以了。

网友A:
d7e加地平线是不二选择    加个高频头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d7e加地平线是不二选择    加个高频头可以降低成本!

正解。

楼主:
遥控的问题解决了。一般小飞机用的舵机和空心杯什么的有什么品牌推荐吗。还是都一样。另外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减速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加地平线是不二选择    加个高频头可以降低成本!

遥控的问题解决了。一般小飞机用的舵机和空心杯什么的有什么品牌推荐吗。还是都一样。另外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减速组

网友:
买个手掌四轴80元,我最近的贴里有

网友A:
某宝搜微型飞机、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至于减速组……想飞得慢就得用,想拉力大就得用!主要看飞机的机型和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微型飞机、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至于减速组……想飞得慢就得用,想拉力大就得用!主要看飞机的机型 ...

呵呵。看到了。一堆一堆迷你直升机,还是看到几个比较好的固定翼小飞机店铺。

网友(2015-06-19):
天地飞六a的遥控器做微型机,接收机上可有好的选择?

网友B:
我用的frsky x9d p,接收机有点沉,好像不适合玩这个,都是飞多旋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frsky x9d p,接收机有点沉,好像不适合玩这个,都是飞多旋翼的。

还是 地平线的遥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 地平线的遥控比较好。

frsky加dsm2高频头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