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敢看着屏幕飞,怎么才能克服

楼主(2015-05-02):
前辈们指点

网友:
预先做好炸机的觉悟......然后尽量飞高...再然后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
有的是不看屏幕看飞机就操纵不了

网友:
我也是的,,,不敢

网友:
其实,看屏幕飞要比看飞机飞要简单

网友:
自己搞个单目眼镜,看我的帖子

网友A:
1.心态放好,多买桨。
2.找个没人的大场地,先飞高点适应,再慢慢降低高度。
3.多练。

网友:
我倒是想看屏幕飞了,可是我的图传不争气,起飞就黑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图传接收不好。

网友:
心态好就行,只要你信任飞机和飞控就行,当然设备也是重要因素不行就换,这样就有信心了。

网友:
看着屏幕飞最关键的,是一直朝前面,不能有往其它方向的位移,否则容易炸机

网友B:
看着别人的屏幕就胆大了,主要是心痛炸机钱吧

网友:
装个模拟飞行先练一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别人的屏幕就胆大了,主要是心痛炸机钱吧

你说的太对了。看人家飞。只想飞高飞远

楼主:
总害怕迷航 害怕找不到回家的路

网友:
尽可能保守飞,飞多就好。

网友:
飞远了,自己看不到了,不就OK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心态放好,多买桨。
2.找个没人的大场地,先飞高点适应,再慢慢降低高度。
3.多练。

网友:
先在空旷的地方看屏飞
最重要的是 摄像头的镜头要广角,以前我也不敢看屏飞,自从用了广角镜头,感觉就来了

网友:
找个草地,要是有同伴更好,放心,小四轴轻,一般炸鸡就是坏桨,除非全油门撞上硬物。多练是唯一出路。

网友:
1)装个G7先模拟;
2)做好炸机的思想准备;(如果你没有这种思想,或不想有这种思想,劝你还是不要玩穿越了。)
3)初次看屏幕首飞,找个大一点的场地,速度慢一些,稍微飞的高一点;

按上述方法首先练习看屏幕飞的习惯,不要急着穿越,等克服了心理恐惧,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找个大场

网友(2015-06-02):
我飞150米就返航了。。。。最高飞115M

网友:
很简单啊,找个哥们在你旁边,快飞到看不见的时候,抢走你的控一分钟。

那你就不得不看屏幕了

网友C:
我有一回看屏飞 刚买回图传 看着飞了一分多钟 结果不知道飞机飞哪了,最后请身边的朋友四处寻找才看见的 注木加飞控 osd  不过最后飞回来了

网友:
因为你一直拿飞机作为参照物了。你要改变这个观念。第一视角是拿地面作为参照物的。放心,第一视角比第三视角飞起来更得心应手的。你要过心里关。实在不行,就飞一飞模拟飞行吧。

网友:
你们有几个是看着屏幕起飞降落的?

网友:
飞高点在来看屏幕啊!楼主不看屏幕飞的好的话,那看着屏幕飞和你不在话下,哈哈

网友:
1. fpv刚入门最大的问题是迷航,因此一定要上飞控,和osd,osd可以有效指示飞机和起飞点的相对位置,有效防止迷航;同时最好有明显地标建筑物的地方,例如醒目的地面标示,等等;
2. fpv可能会遇到遥控信号丢失或者图传信号丢失的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是致命的,因此一定要设置好失控返航和一键返航,起飞前确认保存当前地点为gps返航地点,也就是家的位置;
3. 视距内飞行,把飞机调到可以在手动模式下脱控稳定飞行的状态,然后测试一键返航功能;测试成功后,测试失控返航(失控保护设置很重要,我通常是在地面上把遥控器关掉,看下osd是否在遥控器关闭后,显示模式为RTH(返航)的模式)
4. 将飞机飞到50米左右的高度,既能看清楚,也有足够的高度,然后尝试观测显示器,摇动摇杆,感觉飞机作动响应效果,感觉异常立刻抬头找飞机,继续控制好,如果能够较快适应,那么恭喜你,你已经适应了fpv的飞行模式。因为之前准备工作做得好,这个阶段即使出了意外,切到一键返航的模式,飞机也会自动在你头顶盘旋,不会炸鸡,你可以随时接管飞机控制权,继续控制。
5. 场地选择要求:空旷,无高压线,无人,无密集建筑物,无敏感地区。远离机场、远离民航航道。远离危险的地域,例如悬崖等。
6. 飞前做好各种检查,例如电池电压、舵面作动方向、连接强度、gps信号稳定性、控电、各种插头等等。
7. 飞行确保安全,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8. 现在的政策环境不建议超视距飞行,毕竟爱好重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更重要。
以上,仅供参考。
注:以上仅适用于固定翼fpv(以Arkbird为例,不适用于多轴)。

网友:
此外,如果用华科尔的遥控器,一定设置固定id,否则无法再失控后再次接管飞机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