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失控返航!

楼主(2015-05-02):
最近一直在纠结失控返航!设定的是手动--姿态--GPS,遥控器已经按照泡泡的视屏设置过,但是因为失控返航有点特殊,不敢随便试,怕飞丢或者炸鸡!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测试这个功能!

因为上班没太多时间弄,而且本人可能和模型有点犯冲~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出问题。当然少不了自己的粗心大意。经过几个月折腾,终于全部装机成功。先来报个配置:
机架:DAYA550老款加新款脚架
飞控:NAZA LITE刷V2固件+非凡GPS
电机:疯狂3508 590KV电机
OSD:非凡OSD N2
摄像头:山狗SJ6000
云台:飞越两轴云台
显示器:7寸雪花屏
接收和发射是找朋友配的200WM。
遥控器:华科尔D10+RX1002
3S 5500野蝎子电池和杂牌4S 5000电池。
还没正式飞,还不知道具体能飞多久!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真心问下这疯狂电机如何?

楼主:
一般般...有钱还是上个好点的!疯狂主要是便宜!

网友A:
我哦也是疯狂的3508,说真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下次准备上E800动力

网友B:
怎么感觉脚架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哦也是疯狂的3508,说真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下次准备上E800动力

我打算上飓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脚架反了

与他官方效果图是反了,但这样装其实才是对的,重心位置正好。如果跟官图那样装挂了云台要往前面载的。否则就需要把支杆一直顶到头。会更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他官方效果图是反了,但这样装其实才是对的,重心位置正好。如果跟官图那样装挂了云台要往前面载的。否 ...

LS正解....而且管子我也换过,原厂是20CM,我换成25厘米了,而且原厂的管子厚度只有1MM,现在我换成2MM落地更扎实,不会感觉脚架很脆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S正解....而且管子我也换过,原厂是20CM,我换成25厘米了,而且原厂的管子厚度只有1MM,现在我换成2MM落 ...

没错,原厂脚架管子也看起来脆弱,如果顶到头我真担心会折断。虽然很多人说没事。但还是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原厂脚架管子也看起来脆弱,如果顶到头我真担心会折断。虽然很多人说没事。但还是担心

因为我的已经断过,所以就直接换了。而且原厂的比单独去买还要便宜,虽然不一定是纯碳纤的。

网友D:
起飞重量在2kg一下的话 4s 5000mah电池应该可以飞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重量在2kg一下的话 4s 5000mah电池应该可以飞15分钟

昨天称了一下,挂3S5500电池有1.4G。4S电池因为魔术带原因没挂得上去....不知道有多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称了一下,挂3S5500电池有1.4G。4S电池因为魔术带原因没挂得上去....不知道有多重。

带电池起飞重量1.4k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原厂脚架管子也看起来脆弱,如果顶到头我真担心会折断。虽然很多人说没事。但还是担心

原厂脚架的管子已经够粗的,如果按原厂脚架方向,脚架臂的支撑点移到后面,容易形成外八字,会扭断脚架臂的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池起飞重量1.4kg?

对,全负重,只是电池是3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全负重,只是电池是3S的。

怎么也算不出来这个重量。机架就480g了,3S 5500电池也要400g这样,4个电机400g,云台+狗 250,还有飞控,电调,桨,连接线加起来也要有200g吧、

网友:
我用E800动力+乐天40A, PIX飞控+OSD+数传,KBM-2轴+小蚁,不带电池1600g。

楼主:
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C:
带电池才1.4kg的话简直是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电池才1.4kg的话简直是神机了~~~~~

等回家重新称....

网友:
小心4轴的安全性

网友E:
航拍怎么样?我的新版机架拍出来的是废片。一直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航拍怎么样?我的新版机架拍出来的是废片。一直在调试。

为什么?我的还没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还没飞…

果冻,震动。不停换桨换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也算不出来这个重量。机架就480g了,3S 5500电池也要400g这样,4个电机400g,云台+狗 250,还有飞控 ...

昨天重新称了下,带3S电池190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他官方效果图是反了,但这样装其实才是对的,重心位置正好。如果跟官图那样装挂了云台要往前面载的。否 ...

我也覺得應該要這樣裝.如果按照官網的方式裝.上了雲台和攝影機後前面會下沉.重心會往前

所以這樣裝中心剛好在中心.降落時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航拍怎么样?我的新版机架拍出来的是废片。一直在调试。

機架問題.準備出了換機架

网友F:
非凡gps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凡gps感觉怎么样

还没飞!

网友B:
我在脚架管上加了一根2mm碳杆,不会外八字,稳固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在脚架管上加了一根2mm碳杆,不会外八字,稳固多了

來個近照吧.怎麼固定那支碳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來個近照吧.怎麼固定那支碳管的

棉线扎起来 ,然后点502.

网友:
不錯.有空試試.如果結構有加強就不用換機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脚架管上加了一根2mm碳杆,不会外八字,稳固多了

你的云台会不会拍到浆?

网友:
Daya550+E800+Pixraptor 初装成

引用 楼主:
你的云台会不会拍到浆?

小蚁平视会拍到一点桨尖,稍微低点头就行了。

网友:
遥控器5通道用2个2档开关混控 就可以实现naza飞控GPS  姿态 失控返航 手动 4个模式切换了

楼主:
只要设置关控或失控后会自动跳到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连接调参软件、然后把遥控器关闭
看看指针是不是指失控返航
如果是那就是正常、不是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