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接收器种类 ~~~~~~~~~~~~~~~~~~~~~~~~~~~~~~~~~

楼主(2015-05-02):
哪位大侠给讲讲 devo10刷了d固件后可以用什么接收??
前提是不加装高频头,小弟对于自己动手能力还没太大信心,不想加高频头什么的了,就想用原有刷了的固件。
想折腾小飞机  对于眼花缭乱的微型接收实在没敢下手,打算购入一个电磁舵的,一个微型带舵机的,另外其他性价比高的也介绍介绍呗~~

楼主:
老大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 稍微详细点成不??

网友A:
不加高频头也就玩玩88之类的。专注小鸡还是加个头,939什么都好用了,面广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高频头也就玩玩88之类的。专注小鸡还是加个头,939什么都好用了,面广通吃

就是想弄个小鸡玩玩 奈炸 场地限制小,平常玩大的很麻烦带好多工具 地点也远  麻烦 就想时间不富裕的时候楼下玩玩 一种电磁舵的 一种集成舵的2种即可

网友A:
电磁舵的鸡鸡也就10几20g的,大了带不动,室外能飞的机会寥寥。3-50g的室外2-3级风还能勉强飞飞,论坛或某宝搜搜吧,俗称88接收的,集成2个直线舵机、电调和控、dsm2的,D10刷好固件就能用。集成接收有有刷版,无刷版,分别配空心杯减速组和微型无刷电机。根据需要选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舵的鸡鸡也就10几20g的,大了带不动,室外能飞的机会寥寥。3-50g的室外2-3级风还能勉强飞飞,论坛或某 ...

谢谢耐心回复  那看来电磁舵可以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