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的接受机往哪放

楼主(2015-05-02):
找了半天..实在是找不到地方放接收机..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放菊花上

网友:
脚边就好啦~~~

网友:
6208大了一点,小鸡鸡确实难有安放的好位置,如果LZ不嫌弃,可以考虑使用日冠的一款4通SB接收机,比6203窄一点薄一点,相对小鸡鸡的话更方便安放,而且做过拉锯测试,地面距离比睿思凯的要远出100多米

网友:
绑在侧板上啊

网友:
换jr或spekturm吧,一个小卫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