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ex升级天9有必要吗?

楼主(2015-05-02):
Futaba6ex用了4年了,最近有点烦72M的长天线,还有就是喜欢天地飞4通的微型接收机,才2克多,装小的3D机上面很合适。
但是比较纠结的和犹豫,不知道手感、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有没有提高。
请用过天9的朋友给点意见,同时用过这两个控的朋友给个对比就最好,先谢谢了!

网友A:
6EX出么?要换控要是出么,加qq248521168,只要原厂配件齐全,我想入手个新手用

网友B:
天9比6EX功能强太多了,手感没有对比过,不过天9有轴承摇杆总成,应该不会比6EX差。。。

网友C:
不好比较啊!

网友D:
6EX最大的问题是木有舵机中立点调节,没有计时,就这两个功能害得我又花了3K多买了个10C。

网友E:
6ex算入门控,功能缺很多,换成天9体会一下吧,要是电磁环境差点2.4G的更安全。朋友天9好几年了,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