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LS300,用的X型6轴RD290参数,飞控逆时针旋转90度,无法起飞!

楼主(2015-05-02):
新装LS300,电机顺序和浆都没有问题,就是飞起来旋转侧翻,上了好几遍程序了,RD290和默认参数都试了,都不行,怀疑我的飞控旋转了90度造成的,我的USB口在右侧,软件里面方向我选了90,之前飞四轴没有问题,也是USB在右侧,方向选了90,到了6轴就不行了!不应该呀!麻烦了解的朋友给指导一下!

楼主:
每次解锁时,重置陀螺仪读取数值默认是打勾的,是不是去掉会好了?

楼主:
搞定了,必须H6机型,刷了H6就好了!

网友A:
我选的RD290机架也有这情况,但还可以飞!我也来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的RD290机架也有这情况,但还可以飞!我也来试看看!

我的LS300本来选了X6机型,用RD290参数没法飞,默认也不行,换了H6立马精神,稳得很!

网友:
又有新想法了

网友(2015-07-11):
还要调其他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