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华科尔new v120d02开机突然没有反应

楼主(2015-05-02):
求助:华科尔new v120d02开机突然没有反应
几个月没飞了,今天拿出来,开DEVO-10的发射机,再接通接收机电源,2声短响后,就没有反应了,接收机也没有灯亮或灯闪,更不要说对上频了,电是满电的。哪位大大给说说哪里出问题了?原来好好的啊。

网友A:
问题和我的差不多,我的红灯有规律的闪烁,就是死活对不上频,是主板问题呀

楼主:
这种情况华科尔售会后免费更换吗?无摔,无维修,自然就这样了。

网友:
恐怕是只有返厂这条路了,不然买个新的主板,或是先检查下插头,看看有没有结缘不良

网友B:
接收机都不亮灯,最大可能是电调接到接收机的线断了。至接收机没有供电

楼主:
通电有响2声啊,接收机会没电吗?已经返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有响2声啊,接收机会没电吗?已经返厂了。
楼主我想问一下怎么返厂?我的插电红灯一直有规律的闪,死话对不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