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了,炸机了,无奈了

楼主(2015-05-02):
机器配置:                   NAZA V2+GPS+miniIOSD
                   朗宇4108+乐天40A电调
                   H4 680 加强机架
                   廉价的伪三轴云台+SJ4000
                   2W图传+RC805接受机
                   4S10000Mah格式
                   天地飞8
                   起飞重力在3.4到3.5KG左右,没精确称过

           今天真的是诸事不宜啊,早上6.30中起来,在下小雨。然后把接收机的天线重新布置了一下(昨天飞到300米的时候就失控了),就一直等,看天气好转马上带上设备出发。
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控电冲电的时候,在0.1A的时候等了将近20分钟才跳。到地方后,不慌不忙,第一件事就是GPS校准,然后等待GPS定位。然后断电,在等定位一次,再起飞。
其它一切都正常,GPS模式升到200米停顿一下,到5分钟左右,转了一下云台,马上发现云台工作异常,重复试了两次,云台有问题,就想先降下来看看,IOSD上显示的下降率是1.5到1.6
左右,然后就抽风了,降到90米切了ATT试图稳住,但只稳住了2秒。飞机始终没有失控,但飞控就是一直在自稳。最点背的是偏偏这次把声音录制关掉了,什么都听不到。现在飞机全部分解了,
还没有找到原因。
?from=y1.7-1.2&qq-pf-to=pcqq.group

楼主:
沙发自己顶啊!各位高手,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是不是某控是经常会这样抽疯的啊?

网友:
不懂,来拿分的

网友:
典型、常见的V2抽风,炸鸡的节奏~

网友:
这性感的小果冻。。。。LZ节哀

网友A:
电调没设高进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设高进角吧..

都设置成中进角的,怎么?要改成高进角?

网友:
这种事情是常有的事,只有自求多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设置成中进角的,怎么?要改成高进角?

对于低KV和多匝电机,一定要把电调的进角设成高进角,高进角状态下,功耗会大点,但电机起码不会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