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突然射了火花,挂了,是哪里没有接对吗

楼主(2015-05-02):
如图··期间图传很烫很烫,然后就射了

网友A:
ubec是为808供电的,貌似和图传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ec是为808供电的,貌似和图传没关系啊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但是看线路貌似没有问题·图传一直都好的没出过问题·就接了UBEC给808供电,然后就烧了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电池,ubec,808 供电呢?

网友B:
我也用这种十几元的假货好盈BEC,500MA左右电流就能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但是看线路貌似没有问题·图传一直都好的没出过问题·就接了UBEC给808供电,然后就 ...

ubec开关造成的输入端纹波?电池的内阻大?不过我也是同型号的BEC,手痒直接扒皮加了两个电解电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种十几元的假货好盈BEC,500MA左右电流就能过热。。。。

假货?回去拆了看看,严重不放心

楼主:
这是富裕出来的图传·本想装遥控车上的··差摄像头·买了在路上·一时心急先用808试试··结果图传烧了···郁闷啊

楼主:
最近运气不佳啊··下午装爬爬··烧了电调···插上电喷火直接开走了

网友:
你这个UEBC是山寨的,正品旁边还有个电容

网友:
你这个接法我怎么看不懂啊,图传发射的视频输入端呢?接BEC的是图传的电源输出?是多少V的?

网友:
我去。这个还能射。。。。。

网友C:
我记得图传在电源输入端是有一个二极管的 防止反接的 有可能楼主的UBEC从图传接电  那个二极管受不了那么大电流 所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图传在电源输入端是有一个二极管的 防止反接的 有可能楼主的UBEC从图传接电  那个二极管受不了那么大 ...

好像是哦··高手怎么接应该·新手搞的有些模糊··那意思是808只要自带电源就可以吗,直接视频输出接到图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哦··高手怎么接应该·新手搞的有些模糊··那意思是808只要自带电源就可以吗,直接视频输出接到 ...

我认为的话图传电源输入端就只给图传供电就好了 其他的供电设备直接从电池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