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关于RCRCM的滑翔机

楼主(2015-05-02):
1.想入好一些的滑翔机,山坡滑北京好像不是很有条件,所以想选择电动的。
大黄蜂和台风都是两米级的电滑价位也差不多,具体区别大么?
2.两米的TUCAN的电滑是自己改的么?改之后性能怎么样。
3.DG600不知性能如何,想改电滑,机体空间比较大,加个摄像头什么都也方便。
有高手知道么?

网友:
个人感觉tomcat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tomcat太大了,先入个黄蜂看看

网友:
但据说做工和质量是最好的,而且只大了50cm

网友A:
如果在平原飞,建议还是升力面积大的。在这个尺寸上,舵机、接收机都是一样的,就是动力组有所差异,追求留空时间的话,只有载荷根据所选动力配置能有变化,考虑动力组的话就看用来温柔爬高还是暴力爬升再决定如何选择了。RCRCM的机型多为山坡机,翼型和平地飞气流的有所不同,楼主可以看看F3B/F5J类型的机子,相比而言更适合你现有的飞行场地。
如果我选,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平原飞,建议还是升力面积大的。在这个尺寸上,舵机、接收机都是一样的,就是动力组有所差异,追求留 ...

已经入了个黄蜂了,买了个特全碳的,就是那种脱摸的时候掉漆的。不行看看出掉换个tomcat。多谢指点。

网友:
那个见过,很快的

网友(2016-03-12):
大黄蜂出吗?

网友:
两米的TUCAN是最好選擇  除非你能買到國外的減速組電機 如JETI

网友:
前段时间论坛有人出3M的AVA,好像1500

网友B:
二米黃蜂和二米颱風是同性質的機子
黃蜂是颱風的電動版,也是後來才推出的
黃蜂的機頭較寬,適合裝市面上35系列的馬達
我二年前也買了一台黃蜂電滑,還不錯飛
不過自從又入了三米斜坡機,這台黃蜂就鮮少出門了
RCRCM的機子,算是很親民的入門全複材滑翔機了

楼主:
是啊,黄蜂的机身宽一些,装电机电池什么的比较方便,不会太局促。飞着感觉还不错,就是尾部需要稍稍加配重,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黄蜂的机身宽一些,装电机电池什么的比较方便,不会太局促。飞着感觉还不错,就是尾部需要稍稍加配重 ...

要配重的,我尾部在機身內有配置幾個鉛塊,然後電池用3S 1500mah
接收放置在機身中間(碳棒位置),另外製作一個板子來放
因為我有用雙向回傳

副翼舵片也要自已固定

自已挖洞

楼主:
放飞机的架子挺好用啊,在哪买的。重心配在主梁上合适么?我直接用的FUTABA接收机自己的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飞机的架子挺好用啊,在哪买的。重心配在主梁上合适么?我直接用的FUTABA接收机自己的回传。

放飞机的架子我是在HOBBYKING上面买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米黃蜂和二米颱風是同性質的機子
黃蜂是颱風的電動版,也是後來才推出的
黃蜂的機頭較寬,適合裝市面上 ...

请教下 台风 黄蜂 太阳鸟 怎么选  有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台风 黄蜂 太阳鸟 怎么选  有动力

台風 二米 ~ 裝動力有限制,因為初始機頭設計是無動力,能裝進去的馬達要挑過,還有電變的位置也要想想
黃蜂 二米 ~台風的電動進階版,寬大的機頭可以很方便的安裝各種馬達
太陽鳥 一米五 ~電動版的不錯裝,馬達也好選好買

滑翔機,建議,能買大台的就買大台的,你提的這三台若以動力來看,我建議買黃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風 二米 ~ 裝動力有限制,因為初始機頭設計是無動力,能裝進去的馬達要挑過,還有電變的位置也要想想
...

学习了 请问下 黄蜂配什么电机和舵机
还有 能飘多久

网友:
馬達可用外轉無刷 35系列 900KV左右
outrunner motor LC3542-920KV
KV (RPM/Volt): 920KV
No-load current (7.4V): 2.3A
Lipo Cell: 3-4S  我用3S  1500mah(因為配重關係)
Max Permissible Current (A): 45A  電變我用60A
Running Current (A): Resistance: 0.0393
Diameter×Length (mm): 35.0×45.0
Length of extend Shaft: 17mm
Shaft Diameter (mm): 5.0
Weight: 135g
Power: 620W
Pull: 2.2kg
Propeller Size: 11" -12"  我用12吋折槳
舵機可參考下面:
Servos for fuselage: MKS-DS6100
Servos for wing:HS-125MG
我是選用哈比王T牌,裝升降舵15克舵機,3.8KG拉力即夠用
副翼、FLAP也用選用哈比王滑翔機專用舵機
KST也有平價的滑翔機用舵機可以參考

機頭罩要另外選購:
38/8mm - 4.0mm軸心

以上配置,動力主要是用在把機子拉上高度後,即關油門
然後依自已設定的FLAP及副翼來增加浮力
一般可以滑個5~10分鐘不等
一顆 3S 1500mah的電池我大概可以拉三次的高度
總飛行時間約20~30分鐘
降落後電池還有3.80V以上

网友:
rcrcm的飞机都很好,你这整的也不错,期待飞行视频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