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大神D10 怎么设混空飞KT机SU27 急!急!急1

楼主(2015-05-02):
求大神D10  怎么设混空飞KT机SU27    急!急!急1

网友A:
没刷过机的直接选三角翼模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刷过机的直接选三角翼模式就ok了

没有三角翼模型    怎么弄?谢谢

网友A:
D10的“模型菜单”下选择进入第11项“机翼类型”,再选择“三角翼”就可以实现三角翼混控了!如果舵面指向不正确,你可以通过互换接收机上1、2通的舵机线位置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的“模型菜单”下选择进入第11项“机翼类型”,再选择“三角翼”就可以实现三角翼混控了!如果舵面指向 ...

谢谢!  新手不知到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大神们

网友(2015-11-10):
刷了固件的SUV固件怎么设置混控 ?谢谢

网友(2016-03-11):
什么是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