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花牌3980kv电机装不上去!

楼主(2015-05-02):
是不是需要另外的电机座啊!电机装不上去啊!

网友:
咋没人回帖呢 ?

你把螺丝孔旋转一下就装上了

网友A:
我也是,只能自己打孔

网友:
把孔挫挫

楼主:
这两齿轮不平怎么调啊

楼主:
关键还是电机装不上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还是电机装不上去啊

能装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装的啊

电机装上去了,齿轮有点不平怎么办?

网友:
唉  严重缺乏动手能力..帮不了你

网友C:
呵呵 ,有点意思, 玩3年, 第一次看见这贴。。 装了无数次,就到这看个新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有点意思, 玩3年, 第一次看见这贴。。 装了无数次,就到这看个新鲜。。

齿轮不平行吗?怎么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齿轮不平行吗?怎么调?

换大齿盘座,不过飞越的东西也就这样~~~将就着用吧

网友E:
斜着装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斜着装就可以了啊……

装上去了,现在关键是两个齿轮不平,怎样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齿盘座,不过飞越的东西也就这样~~~将就着用吧

老大,我是装新机,你就叫我换,情何以堪?还有其它办法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去了,现在关键是两个齿轮不平,怎样调整?

450来说这点影响不大,就这么飞就可以了,也就影响一点齿轮寿命,不过在那之前一般会炸鸡扫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不平行吗?怎么调?

加垫片

网友:
这款电机绝对能用。从照片上看,再转一点点角度不是刚好吗,那么长的安装槽,很有游走余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是装新机,你就叫我换,情何以堪?还有其它办法不?

小齿基本都这样 不需要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去了,现在关键是两个齿轮不平,怎样调整?

飞起来以后就平了  他会拉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