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奇怪问题

楼主(2015-05-02):
四轴飞控S4V1刚刚换了S4V2,   2216电机,18A电调,3s2200锂电,调试发现一个奇怪问题,试飞的时候,当锂电降到3.75v左右(电池外接bb响查看电压),四轴慢慢降落,油门自己减小,等再次起飞的时候,明显感觉动力不足,飞不了。取下电池,测电压3.8左右,(电压单片报警设置为3.6V)换了一块电池故障依旧,请问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A:
正常的,飞控自己保护了。低电压时降落,但落地电池回升但电压比较虚可能油门得比原先的高出不少,另外可能你没切回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飞控自己保护了。低电压时降落,但落地电池回升但电压比较虚可能油门得比原先的高出不少,另外可能 ...

现在主要问题电池在3.75V左右,四轴就自行降落,而电池大概有1000不到容量(2200ma电池),即使300余量,起码有700ma电流没用到,飞行时间缩短不少,郁闷

网友:
平时连调参软件看一下飞控显示电压和bb响电压测得有没有差距,差多少。再看一下飞控报警电压设的多少,可以调低,如果想用bb响报警而不用飞控报警就把电池片数设成2s

网友:
降到3.7左右时候,就要换电池了,因为3.7到2.7这个范围放电特别快,而且你是单测电池3.8,开了电机会把电压拉低,报警很正常

网友:
这电池能用多久呀?

网友B:
你晃动 和感度调的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晃动 和感度调的是多少呢

晃动90 感度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