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

楼主(2015-05-02):
搞了个A轴,同步带减速,同步带无论点拉紧总会有点松!精度同TB网上卖的同步带减速的A轴相近,都是10几个C。

网友:
感觉不错啊 有设计参数吗

网友:
不错,准备仿制一个

楼主:
轴是25的硬轴(光轴),轴承LK UCP205,卡盘K11-100,电机86步进8.5NM,同步轮为24-72 1:3,卡盘法兰自已车。法兰跟光轴是焊接。

网友A:
电机86是步进还是伺服?尾端是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86是步进还是伺服?尾端是编码器?

手头上只有闭环步进电机,所以就用它了,其实是有点浪费,A轴用不了这么高的转速(1000转以上)

网友:
感觉矮了点

网友B:
起码弄个1:30的减速,要不刚性不行回差就大了,同步带的最好用步进,刚刚一看图我还以为是伺服呢。现在51论坛玩机械的人真少啊,都跑到隔 壁去玩了

网友:
加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弄个1:30的减速,要不刚性不行回差就大了,同步带的最好用步进,刚刚一看图我还以为是伺服呢。现在51 ...

松动主要是同步带造成的,要加张紧轮才行,1:30的减速无法用同步带了,8.5NM1:3减速已接近30NM了,够了,要求不高就行了,

网友(2019-03-07):
加涨紧轮放便,但是齿形带易发热对其不利。电机下底板开长槽,用螺杆拉紧调节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