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系统不能进行循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2):
刚入了一条无刷的快艇,试过多次,但水冷系统一直无法正常循环,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没图你说个XX

网友:
水冷不能循环一般就是如下的情况1:水冷管太细水流动不顺畅
2:查看水冷套、入水口、出水口、和电调的水冷看看管内是不是有异物堵住了
3:再者就是近水口位置不合理导致进水效率不高
4:船的速度不快,导致水压不够

网友:
楼上正解,要么堵了,要么水压不够。

楼主:
检查过,既没有堵,入水口位置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过,既没有堵,入水口位置也是对的。

你是吸水舵还是,船底开进水口的?

网友:
目测进水管不够长。

网友:
刮水管不够长。

网友:
括水管短了

网友A:
是的 刮水管刮不到水  不如改成底部刮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刮水管刮不到水  不如改成底部刮水

请赐教,如何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赐教,如何改。

船底进水对初学者来说比较难做,还是把进水口的管子换个长点的好!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有样学样造出来的船了
这种结构应该是桨尖进水的,但却装错了位置

楼主:
进水管的斜口朝前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进水管的斜口朝前对吗

朝前是没错,但要对着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朝前是没错,但要对着桨尖

网友D:
老贾的意思是桨后舵。而不是你现在的桨侧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贾的意思是桨后舵。而不是你现在的桨侧舵。

浆侧舵该朝什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底进水对初学者来说比较难做,还是把进水口的管子换个长点的好!

有底部进水的改造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底部进水的改造方案吗

船底进水口怎样开,之前在论坛里由相关的帖子了,不过你属于初学者刚入门,不建议搞船底入水。搞不好把船壳给废了,你这船不是玻璃钢的吧?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换一根长的铜管

网友:
把进水口插到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