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亚拓多轴GPS模块后仍出现信号不稳的情况!是否能采用第三方同制式的GPS模块?

楼主(2015-05-02):
换了新版的GPS模块兴高采烈的昨天首飞,重新校准自然少不了,起飞后试验自动返航没问题后开始正常拍摄活动,因为换GPS模块首次飞行心中没数也不敢飞高飞远(高度60米,距离160米),直到第一次低电报警开始返航,为了验证自动返航的准确性,启动了自动返航,飞机开始往HOME点返航,但离HOME 点20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往右飘移,这时才意识到GPS信号不足够已经自动转为姿态模式,在姿态模式不断飘移的情况下终于安全降落,心中未免有点后怕,今天本来有个拍摄任务,但对新的GPS模块昨天出现的情况仍放心不下,先在人少的草地上试飞,开机5分钟左右从8到10颗星,然后再做磁力校准重启后又是等待4-5分钟卫星数量10颗后起飞,高度30米飞行距离50米试验自动返航成功后再飞,就出现飞机飘移,卫星数从10-4之间跳跃,飞机也是不断的飘移,手动控制降落后仍不服气,再按步就班重新起飞,卫星数依然在10-4之前跳跃,后来咨询身边有亚拓多轴的朋友均不同程度出现以上情况,所以我认为不管新旧版模块均有质量不稳定的情况,运气好的可能装了没问题的模块(我的旧版GPS模块就没有这种情况),据了解新版GPS只是换了线材,芯片线路板并没任何改进,恳请厂家找到真正存在的原因,并请问亚拓多轴GPS模块采用什么制式,数据口定义如何?能否使用第三方模块?
(附上昨天拍摄的图片)

网友:
亞拓技術人員給的回覆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43&extra=page%3D1

您好
     亞拓每一套APS-M包含GPS與PCU,都是經過實際飛行測試才包裝出貨,而GPS除了會測試定位精準度,
每顆定位時間標準為90秒內(開機第一次定位時間),且過程中不能有衛星數不穩突然沒定位與衛星數大幅變化 如掉到5顆星以下情況,如有不合格是不會出貨的。

之前我們因為發現舊GPS線材耐受度不足,使用一段時間後可能受外力影響有線蕊受損疑慮,所以緊急更新線材與悍點固定方式,也提供全面性的更換活動,
另外,新GPS黑色接頭較舊白色接頭固定力好因而來的緊一些,所以你也要確認一下,是否接頭有確實插好。

网友:
我们这边两台480都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LZ请加好友,发售后资料给你
麻烦寄过来帮你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