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过放问题

楼主(2015-05-02):
今天刚才给一块2200,25C电池3S放电。这块电池是飞固定翼后电为3.9x3=11.7V的。
B6放电结束后,用BB测试ALL:10.3V,NO1:3.66V,NO2:3.34V,NO3:3.32V。
明显过了3.7V了。现在平衡充电中,不知结果如何?????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这电池会不会损坏,废掉?

------------------------------------20150505------------------------
昨天晚上充电结果是这样,不知是不是还OK?
电池没有大肚子啊。

楼主:
充完了,现在ALL是12.6,NO1:4.19, 4.20,4.19V
不知道这说明电池是不是没事呢?

网友A:
对于锂电来说,3G以上应该都不算过放。你可以试试容量还剩多少,应该和之前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锂电来说,3G以上应该都不算过放。你可以试试容量还剩多少,应该和之前差不多的。

怎么试?

网友:
B6是实际串联充电的,铁定最后一块电板第一个坏,有条件就换A6

网友:
放心吧,没事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有时间 试试去。

网友A:
你先把电放到3.6左右,看看还能冲进去多少电量,我之前5200的放到3.6V,最后能冲进去差不多4000mAH,不过这样测试的前提是你的B6充电器是准的。我之前跟新固件后校准了下,B6出来的电压都挺准的。

网友:
充电器是小电流放电,3.0以上没问题,要是在飞机上飞到这个电压就凶多吉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电放到3.6左右,看看还能冲进去多少电量,我之前5200的放到3.6V,最后能冲进去差不多4000mAH,不过 ...

充进去多少没有注意。但最后充到了12.几V忘了。然后调K8半天功夫现在3S电压到3.80V了.晚上 再充时看看冲进去多少吧。

谢谢!!

网友:
3.3V一点问题都没有 记得平衡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