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555减速电机用什么电调!

楼主(2015-05-02):
有两个555减速电机!做坦克用,不知道陪什么有刷电调!特来求助各前辈!

网友:
555电机启动电流大概1A左右,选个带刷的稍大电流的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40元左右的320A电调轻松搞定!

网友:
有刷电机还要什么电调啊!直接一片540加个二极管搞定。

网友:
你这个是坦克上用吧 就买个电流大点的 老灿的那个320A就不错

网友:
320A一拖2高压电调100元左右 支持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