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波箱装了扭矩限制器

楼主(2015-05-02):
去越野,坦克卡住后电机的电流直线上升,会烧掉电调,想了个办法,装了一个最简单的扭矩限制器,保证坦克卡住后履带不动而电机还在转动。效果如何,还有待试验。

网友A:
这个波箱结构简单,实用!期待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箱结构简单,实用!期待测试啊!

试了一下,空载运行电机电流1.4A左右,用老虎钳子夹死输出轴(不转),电机继续转电流在5A左右。输出轴不转的情况下,调整电流小于10A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什么原理?靠摩擦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靠摩擦力吗?

靠摩擦力

网友:
简单。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B:
用钢珠和凹坑效果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钢珠和凹坑效果能更好些

想到过你说的方法,用钢珠和凹坑应该更好,用摩擦片会有磨损。今天装车试了试,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5-06-26):
引用 网友B:
用钢珠和凹坑效果能更好些

现在改用钢珠和凹坑了,发现靠摩擦最大的缺点是“怕油”,齿轮箱正好需要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用钢珠和凹坑了,发现靠摩擦最大的缺点是“怕油”,齿轮箱正好需要上油。

上图瞧瞧

楼主:
做的时候忘了拍照。其实很简单,在滑块上打沉孔,装了两颗Φ2的钢珠(露出大约1/3),在齿轮的相对位置划两个窝,压紧弹簧钢珠正好在窝里,扭矩太大时钢珠就会把弹簧顶开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