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用3dr数传连接以后显示配置错误

楼主(2015-05-02):
APM用3dr数传连接以后显示配置错误,apm发射端和接收端都刷成1.7版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求老鸟答疑

楼主:
人工置顶,等大神

网友A:
我也有过  不管他  重新做校准 然后重新连接下 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  不管他  重新做校准 然后重新连接下 就没了

要下载固件,加速度计,罗盘,都要校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下载固件,加速度计,罗盘,都要校准么?

我就校准了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校准了加速度计

是把飞控取下来校准,还是连同飞机整个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把飞控取下来校准,还是连同飞机整个校准

整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

四轴整个校准加速度记的时候,要分别六个面朝下,感觉会不准确啊,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整个校准加速度记的时候,要分别六个面朝下,感觉会不准确啊,你是怎么做的

水平泡 放上面  你不嫌麻烦 那就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