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飞越450pro,这两个齿轮不平,怎么办?

楼主(2015-05-02):
我已经调整了主轴了,把主轴往上拉,已经拉不动了。

网友A:
正常的,如果没有干涉问题,就可以使用,如果有干涉,一可以正大齿盘,让他不晃动,二的话可以把对转齿拆下来吧下面的齿轮往下砸一点,一般来说这样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如果没有干涉问题,就可以使用,如果有干涉,一可以正大齿盘,让他不晃动,二的话可以把对转齿拆下 ...

谢谢!

网友:
实在装不到位也没关系,不影响飞行的。

网友:
我的富力也是正常

网友:
飞越就那质量正常!影响心情就把齿往下敲一点

网友:
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