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330吊机电机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3):
我的KT330,吊机不到一分钟,电机发烫。我用的电机是2212 1000KV 浆1047。是否电机的原因还是浆太大的原因? 请指教。

网友:
3s正常配置,电调20a以上

网友:
空速小,散热不良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呢1047桨,我1000KV 980KV都试过,都很烫。将就飞飞吧,如果吊机时间长就得换低KV电机,估计900以下KV没问题,换小桨要接近全油或者可能掉不起来······

楼主:
谢谢以上魔友指教,继续摸索。

网友B:
XXD就是以烫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就是以烫出名。。

谢了,准备换电机试试。

网友:
电机不行

网友(2015-06-17):
换朗宇,新西达就这样。前天我朋友的板机硬是把塑料电机座烫化了,炸鸡,太搞笑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电机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呢1047桨,我1000KV 980KV都试过,都很烫。将就飞飞吧,如果吊机时间长就得换低KV电机,估计90 ...

1000kv值用10寸浆有点小超载,本来就发热很大,但是动力很不错,配9寸浆其实也可以,电机很轻松

网友:
换电机吧,你这台机好像不是330,是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