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抽疯,突然自动拔高

楼主(2015-05-03):
第一次搞穿越机,试飞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空中悬停,然后就抽疯似的突然往上升,一秒钟不倒又恢复,这样反复持续,求教这个咋回事儿??视频说话:?from=y1.7-1.2

楼主:
有那种机子自己加油门的感觉~~

网友:
什么模式,不定高的话,就是如此啊

网友:
电磁干扰,又一次我的250折叠,在楼下试机,一直漂移,还以为是没有校准好呢,但换了个地方一切正常。你可以换个地方。

网友:
油门控制问题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你在耍呢,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你在耍呢,用的什么飞控?

CC3d

楼主:
经研究,貌似是校准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朋友之前买个MINI的CC3D,存在油门固定,但是电机转速一直在提升的状况,原因不明

网友:
我的新机子也有这种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