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HobbyKing Quanum Trifecta Y3 手持起飞 跟屁虫模式 PID 测试

楼主(2015-05-03):
跟屁虫模式

楼主:
APM 2.8  M8N GPS

电压电流模块带UBEC

银燕 12A 电调

杂牌 2206 2000Kv  日冠CORONA DS-919MG

7045 或 6045 桨 3S 2200mAh

网友A:
这是apm的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pm的什么模式

follow me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 2.8  M8N GPS

电压电流模块带UBEC

标准的apm?续航能多久?接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apm?续航能多久?接图传吗?

标准APM 接数传

2200mAh 8分钟,机架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APM 接数传

2200mAh 8分钟,机架重....

网友C:
很强啊,我买了这个机架,正打算做成和楼主一样的功能。请问楼主APM的参数设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强啊,我买了这个机架,正打算做成和楼主一样的功能。请问楼主APM的参数设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不要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强啊不错!~!~~!

FOLLOW ME 这机架的宿命就在这里....

网友E:
我最近也做了这个架子。。。。。。。为什么都设置i好了,起飞的时候,尾巴舵机就歪了呀,,,,,一飞就炸,,。。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楼主想请教您,我用的是CC3D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做了这个架子。。。。。。。为什么都设置i好了,起飞的时候,尾巴舵机就歪了呀,,,,,一飞就炸 ...

首先,我用的 apm...

其次,试飞炸机是你不对,白骨爪到哪里去了?

再次,舵机安装前需要通电归零、检查行程,然后再安装尾巴矢量转轴,你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用的 apm...

其次,试飞炸机是你不对,白骨爪到哪里去了?

师兄你好~~~~~我说的比较夸张叫炸鸡。在草地,试飞的,没有损失。我好几种办法都尝试了,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

我说下我的步骤,舵机接在接收机上,通电自动回中。然后装上尾巴舵机齿轮。然后进入CC3D刷了固件,选择Y3机型,之后一步步设置向导设置好了,全部默认设置。

飞机拿手里解锁起飞。然后飞机尾巴就在那边不停左右摇摆,导致不能正常起飞,更别想悬停了。这是为什么呢?设置过好多次,水平校正啊,什么电机转向都没问题。

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楼主:
YAW 打舵 尾巴有响应吗?  没有的话就是接错线了~

最好给个照片看看....

网友F(2015-07-04):
遇风 尾巴会晃么
我用933 pid怎么调都不行
打算换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风 尾巴会晃么
我用933 pid怎么调都不行
打算换舵机了

我最后换的 ES09MD,耐炸

自稳 pid 4.0,其他缺省....

这鸡鸡玩到头了~ 出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