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调与电机?比如30a的电调配多大的电机合适,有参数参考吗?

楼主(2015-05-03):
标准新手,恳求各位大神给予帮助,问题如题

网友(2015-07-22):
我认为看飞机情况配电机,然后根据电机情况配电调更合适,不推荐根据电调选电机

网友A:
根据载机配电机 根据电机配电调和电池  根据电机配浆
具体电机能耐受转数和电压电流 要看电机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载机配电机 根据电机配电调和电池  根据电机配浆
具体电机能耐受转数和电压电流 要看电机说明书

感谢感谢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A:
根据载机配电机 根据电机配电调和电池  根据电机配浆
具体电机能耐受转数和电压电流 要看电机说明书

学习了!

网友:
根据载机配电机 根据电机配电调和电池  根据电机配浆
具体电机能耐受转数和电压电流 要看电机说明书,
符合客观规律,这就是规律,不然就要走弯路,多花银子是小,可能走进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