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使用几天inspire1 悟的新发现,提醒新手小心

楼主(2015-05-03):
先说下配置,双控版一套,一块4700,两块5700的电池,iPhone6 Plus 64g国行一台,诺基亚n1,32g国行平板一台先说优点:
1、光流传感器室内定位非常准,钢架结构的室内游泳池水面上方大概3米,定位基本稳定,有时候会有小波动,但是很好控制。
2、室外gps定位飞行定位准确,搜星极快,基本开机自检完,就已经可以飞行了。
3、失控返航效果目前还是不错的,飞行拉距测试,大概在3500米左右,图传中断,4157米,进入失控保护,并开始返航,数字是后来看飞行数据得到的。
4、相机素质很不错,虽然比不上单反,但说实话比一般的卡片机或者手机要厉害多了。本人不擅长摄影器材,所以不啰嗦这个。
5、上手极为简单。
下面说发现的缺点:
1、有时候飞机在跟前的时候,图传会花屏,而且不管怎么调整都无法连接,必须反复开关机好几次才可以,平板发生的多,手机好像只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
2、拉据试飞的时候出现手机死机的情况,当时录制的是4k,25fps的视频,发现屏幕没有反应以为是图传断了,但是触碰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手机所有的按键全部失灵,立即换上另一个5s手机,恢复正常,当时距离3000米左右。吓得一手汗。
3、当图传断开时,屏幕上所有的参数完全消失,包括gps的地图,地面站都没有数据传输的反应,此时只能一键返航,按下返航按键后,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无法判断飞机是否已经返航,而且按理说,我在3000米时如果丢失图传信号,那么返航过程中回航到2000米应该是能够再次看见画面,但是很可惜,飞机到离我大概300多米,才又一次看见画面,在此期间,只有等待,没有任何提示。。。非常揪心。
4、飞机在向一个方向运动过程中,如果松掉摇杆,飞机会立刻进行反向推力刹车,会使飞机摆动很大,个人判断,如果在刹车的那一瞬间,来一阵妖风,有可能就会超过最大倾角,导致炸鸡,只有慢慢慢慢的收杆,才可以让飞机平稳悬停。
5、飞机电池的充电问题。一般一块电池飞到30%左右降落,充电时间大概是1。5小时,可是如果有多块电池的,必须要一块一块的充,并且如果带出野外飞行,基本没有交流供电,充电就很难,是否可以开发出一次冲好几块电池的充电器,或者说能够使用308,pl6等航模充电器进行充电的设备,这样就不害怕没电了。
6、遥控器电池的问题,飞行必须插数据线,而且遥控器会给手机或平板充电,但遥控器电池下降的会非常快,一般飞两块电池,遥控器就只剩3个灯再亮,在双控使用时,两台遥控器耗电非常大。
7、以前飞精灵炸过机,返修说电机老化,自此留下心病,记得精灵的调参软件上会有电机寿命这一项,只是我从来没看过,现在飞悟,找遍了所有调参,也没有找到电机寿命这一项,官方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这四个电机改如何保养,到底飞多长时间要换电机,这个请各位老鸟指教一下,不要让我再次因为这个问题掉下来。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打字真累,希望能对新手有点作用,也希望大疆能够看到这些发现的问题,并快点改进。

网友A:
dji是靠修机器赚钱的,没毛病不炸鸡赚啥钱

网友:
不管是大疆任何飞行器产品,“电机寿命”这一项都是不存在的。。。。。别YY了。
无刷电机只要不进异物,也没啥要保养的,定期拿气罐吹一下,检查下转动顺滑程度,完事儿。

网友B:
补充一点…2台悟在一起完全无图传 干扰太大了! 只要在一起飞就会成为盲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2台悟在一起完全无图传 干扰太大了! 只要在一起飞就会成为盲飞!

真的有这么严重?我倒是没有两个inspire在一起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有这么严重?我倒是没有两个inspire在一起飞过。。。

千真万确!!!!!!离开20米都没办法看图传!

楼主:
难道他们生产测试的时候没有两个一起飞过????信号干扰这么厉害就开卖??

网友:
不单说航模,其实任何事故,人为因素至少占到7成以上,所以还是养成良好习惯的好。

网友:
"电机寿命”略扯,飞行十年没正常飞坏过哪怕一只无刷电机。

网友:
新手不能发帖真郁闷啊

网友D:
买了悟 有很多问题想咨询- -。苦于无法发帖

网友D:
买了悟 出现意外情况。。。想发帖咨询~~~

网友:
难道再回1个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悟 有很多问题想咨询- -。苦于无法发帖

回复说下,交流交流呗

网友E:
没听过无刷电机寿命这一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是靠修机器赚钱的,没毛病不炸鸡赚啥钱

哈哈,人家 5、6百元的成本,卖你几千上万

你还当 没赚钱,电子产品是要看工艺复杂程度的

别以为 几个无刷马达 会很值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听过无刷电机寿命这一说法

所以我很奇怪售后会告诉我无刷电机磨损严重。我真的不知道磨损严重到底会不会让四个浆一起停转

网友:
不会等你寿命到了
就炸鸡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碰到四个电机同时停转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2台悟在一起完全无图传 干扰太大了! 只要在一起飞就会成为盲飞!

请问这个信道没办法设置,一一两两匹配吗?
就像摄像里的引闪可以分组设置而不互相影响。

网友F:
请教个问题,悟的其中一个螺旋桨一旦碰撞后导致停桨,剩下的三个会同时一起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悟 出现意外情况。。。想发帖咨询~~~

欢迎咨询!来问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悟的其中一个螺旋桨一旦碰撞后导致停桨,剩下的三个会同时一起停吗?

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把所有的浆都拆了,然后手动起飞操作,用手抓住其中一个试试就知道了,按理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