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彻底放弃无头模式了!

楼主(2015-05-03):
准备入精灵3,先看帖预热.看开箱帖的遥控器照片时发现,原精灵遥控器上的S1、S2两个扳键,现在只剩下一个控制GPS、姿态与手动模式的原S1,而无头模式的S2键没有了。这就是说大疆已彻底放弃无头模式了!

半年前双11入P2V时我就发过帖  大疆居然把Phantom模式的无头飞行给取消了!  ,吐槽大疆把无头模式给隐藏起来了,必须要连接电脑切换到NAZA模式才能有无头模式 。当然在P2上连接电脑还是可以找回无头模式的,可P3却是从硬件上就把使用无头模式的可能给关了!

估计大疆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去用FPV的方法看着屏幕上雷达方向飞。可是这屏显是很不可靠的。我在使用P2V这半年时感觉最最痛苦的就是每按下一次拍照键就会有长达一二十秒的黑屏(为保证画质我都是用DNG拍,即使拍JPG也会有约三秒黑屏),没有无头在这黑屏时你该朝哪个方向飞?

不知这悟和P3拍照还会不会黑屏。即使不黑屏大疆敢保证图传信号不出问题么?莫说在P2V上图传中断是常事(一般等一段时间又自己联上了),就看看 使用几天inspire1 悟的新发现,提醒新手小心 这贴中的一段吧:

3、当图传断开时,屏幕上所有的参数完全消失,包括gps的地图,地面站都没有数据传输的反应,此时只能一键返航,按下返航按键后,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无法判断飞机是否已经返航,而且按理说,我在3000米时如果丢失图传信号,那么返航过程中回航到2000米应该是能够再次看见画面,但是很可惜,飞机到离我大概300多米,才又一次看见画面,在此期间,只有等待,没有任何提示。。。非常揪心。

大家平时都说尽量不要用关控返航,但从实质上讲关控返航与一键返航、返航点锁定回拉是一回事,都是必须在GPS信号正常、且返航点就是起飞点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返航,若GPS信号乱了就会飞丢。可在飞远以前怎么确定返航点是正确的?我都是飞出一段距离后让机头转向,再切到“返航点锁定”往回拉一下,发现此时的确是在回飞才能放心地远飞。—— 可是现在没了无头模式,是否就是大疆认为悟与P3的GPS信号是不会出问题的,图传中断、飞远失控之时放心地让它自己飞回来就是?

其实无头模式中比“返航点锁定”更可靠的是“航向锁定”。它与GPS信号无关,只要飞出去的方向没太大变异(比如从往前飞逐渐飞到了侧后方),只管往回拉就能回来。不知为何一定要把这功能给删了?

楼主:
刚才翻了一下旧帖,发现 DJI inspire控上的左上角的P.A.F是什么意思 帖中有这么一段回复:

P=定点定高模式,包含P-GPS、P-OPTI(光流超声波室内定位)、P-ATTI(姿态自稳定模式);
A=ATTI,纯姿态模式,此模式下飞行器不使用GPS、光流和指南针
F=辅助模式,目前用于IOC(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自动环绕)

这就是说悟和P3还是有无头的,而且还多了自动环绕

网友:
手上功夫练好了,这些玩意用不上,除非你是从玩具入模的

网友:
P3是有IOC的,国外RCGroup上面有教怎么设置出来的。在app上搞搞就行了。

网友:
通道不够用,于是牺牲给P.A.F

网友:
P3 的无头在APP上面兄弟,请以后把说明书看完再发帖,不难别人会笑你没读过书的.

网友:
磁罗盘问题不解决,常规姿态和gps模式都有较大隐患,弄个cf模式纯粹就是模型,样子货。敢用的一般也是没吃过亏的。

网友:
楼主你在开玩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