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的3个舵机的行程不一样,为什么

楼主(2015-05-03):
我连接好了K8和接收机,为什么十字盘的3个
舵机
的行程不一样,还有到一个地方是舵机会跳

网友A:
k8里的设置调好没有,如果还没调好先一步一步调好,到了调舵机那一步才把舵机线插上

网友B:
中立点是 十字盘是平的吗?
油门上下 行程不一样 先看一下 躲机碧 位置是不是一致的 在调其他的

网友C:
舵机是要先校正才装机,还是先装机再校正?求高手指点!

网友D:
舵机有问题吧!你可以把三个舵机用y线并在一起,插在一个通道上,看工作同步不!

网友D:
如果要是不一样动作就是舵机问题,如果好的就怀疑陀螺问题!陀螺需要清零校正的!

网友E:
控里面十字盘模式是什么?K8十字盘模式是什么?飞机实际十字盘模式又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