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AV250 视频 第五集(南湖树林里高速穿越)一镜到底撞树收场

楼主(2015-05-03):
我的QAV250 视频 第五集(南湖树林里高速穿越)一镜到底撞树收场

机机升级为4s动力后的第一次FPV试飞,新场地非常的适合穿越,飞得非常的开心。。啊
FC的6045虽然很耐炸,但是震动实在是太大了,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换了乾丰的5030
后一点震动都没有了。各位大神大师6045桨有什么牌子平衡性好的,没有太多震动的。推荐一下啊
http://www.tudou.com/v/-zLL_BJEDF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哪的南湖

楼主:
广西南宁的

网友A:
求教 转弯操控细节,转弯的时候不是有惯性的么?这时舵面向前有没有放掉?转弯转的好完美

网友B:
FC桨跟手 但是不耐炸

网友B:
这是808拍摄的果冻 楼主减震板减震球换过没有 用ATG的减震球好太多  我就是换了ATG减震球后没有果冻 没换之前3S电都有轻微果冻

网友: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FC6045桨 飞起来确实跟手 很有手感 我刚升级完动力 在测试一种新桨 6045FC加强版 但是不是FC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 转弯操控细节,转弯的时候不是有惯性的么?这时舵面向前有没有放掉?转弯转的好完美

转弯确实有惯性,首先这种高速转弯的方式需要2204或2206的电机和6045的桨才能做到的。
我转弯时一边打方向,一边加大油门把飞机把飞机用力的拽过来的。注意不是收油门,而
是大油门,一边加大方向的转向,一边加大油门,强行用飞机强大的动力,把飞机拽到你想要的方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桨跟手 但是不耐炸

我用的是FC6045桨,确实非常的跟手,各种动作和转弯都很完美。只是震动太厉害。用乾丰的5030震动一点都没有,用808录像时声音也很完美,但是不太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808拍摄的果冻 楼主减震板减震球换过没有 用ATG的减震球好太多  我就是换了ATG减震球后没有果冻 没换之 ...

减震板的减震球确实没有换。。。过,下次我也换个ATG的减震球试试。我也是刚换了4s动力+2206电机。。。。,非常的暴力
还是就是跟大家说一声:银燕的2204能直接用4s电池,银燕的12A电调也可以用4s电池的,只是不要用6045桨暴力飞行就OK了。我
已经阵亡了一块12A电调了。如果用5030桨的话,12A的电调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震板的减震球确实没有换。。。过,下次我也换个ATG的减震球试试。我也是刚换了4s动力+2206电机。。。。 ...

我现在是朗宇2207 乐天20A的搭配
银燕的配置你全油暴力飞的话分分钟烧电机电调  温柔飞就没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朗宇2207 乐天20A的搭配
银燕的配置你全油暴力飞的话分分钟烧电机电调  温柔飞就没有意思了

我也买了乐天20A电调,还没到货,先用12A电调顶着,这个视频就是12A+飙风u2206电机的飞的

网友C:
楼主的油门曲线怎么设置的,使用CC3D默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油门曲线怎么设置的,使用CC3D默认的吗

对,油门曲线的默认的,没有调过

网友D:
飙风u2204  KV2300  乐天10A的电调,可以吗?电调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飙风u2204  KV2300  乐天10A的电调,可以吗?电调会不会烧

原来3s的配置要用4s电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好电调更换成20A计划。这是迟早的。。。。
10A电调用4S电池,也迟早要over........的,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没打算要换20A电调,
还是不要用4s电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3s的配置要用4s电是可以的。但是要做好电调更换成20A计划。这是迟早的。。。。
10A电调用4S电池,也 ...

不上4S的话,10A的可以不?

网友E:
是手动模式还是A+模式

网友:
还有,你的镜头比多少MM广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手动模式还是A+模式

半自稳模式,我的808是100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上4S的话,10A的可以不?

3s电配乐天10A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胆飞吧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控啊

CC3D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3D啊

我说的是什么遥控器,呵呵

网友F:
镜头角度在搞斜点 这样穿越起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什么遥控器,呵呵

原来是遥控器。。啊,FUTABA 14SG 日本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遥控器。。啊,FUTABA 14SG 日本手

我说呢,飞的那么稳,那个遥控器好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镜头角度在搞斜点 这样穿越起来好点

已经是有点倾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呢,飞的那么稳,那个遥控器好贵啊

飞得稳,跟遥控器没什么关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得稳,跟遥控器没什么关系的吧

我觉得和遥控器还是有点关系的

网友(2015-08-13):
翻滚参数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LZ PID怎么调的 感觉视频除了果冻 很稳

网友:
高手!我家离这里不到500米,我偶尔也在这里玩,改天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