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副翼混控问题

楼主(2015-05-03):
用futaba10C设置襟副翼混控,比如设置一个旋钮开关控制襟翼,开关只有在中位的时候襟翼放平,低位的时候襟翼在往上翘,高位才会放下,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没有设置对,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设置通道反向就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通道反向就可以!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我感觉襟翼不应该往上翘,只应该往下放~换句话说,我怎么保证在低位的时候襟翼刚好是放平的,中位放下一个角度,高位放下更大的角度,烦请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指的是我感觉襟翼不应该往上翘,只应该往下放~换句话说,我怎么保证在低位的时候襟翼刚好是 ...

把舵臂从舵机上摘下来,注意连杆不要动,襟翼连杆和舵臂仍然连着,调整襟翼平放时,舵臂按原来的高位的位置重新安装到舵机上,拧紧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臂从舵机上摘下来,注意连杆不要动,襟翼连杆和舵臂仍然连着,调整襟翼平放时,舵臂按原来的高位的位 ...

有开襟副翼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