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arduino或者通过usbisp为mwc刷固件

楼主(2015-05-03):
好久没用mwc,昨天更新了ftdi驱动,然后一插FTDI就废了,现在手上只有一个arduino nano和一个usbisp,这两个东西能为mwc刷固件吗?如何做到?

网友A:
看你的mwc板有没有做isp接口出来了,有的话就可以把nano刷成arduino as isp(自带例程里面).然后在tools菜单programer里面选arduino as isp或者usbisp,之后要向mwc烧录程序时就在文件菜单选upload using progra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mwc板有没有做isp接口出来了,有的话就可以把nano刷成arduino as isp(自带例程里面).然后在tools菜单p ...

好的,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