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失去一轴动力问题!大僵有!PIX apm有吗?

楼主(2015-05-03):
    这是大僵的介绍!大多数情况下,当缺失某一动力输出时,由于升力不平衡,多旋翼会绕着失去动力的机臂保持平稳的姿态自旋。大疆V2飞控现在有了断桨保护功能(六轴及以上的机型),这一极具人性化的保护功能,在姿态或GPS模式下,即使丧失任一动力,飞机姿态依然可控,大大降低了炸机的风险。当多旋翼发生自旋时,六轴多旋翼的物理结构会导致尾舵控制失效,可慢慢降低油门实现平稳降落,也可使用航向或返航点锁定模式控制飞行器飞行方向,使飞行器回到安全降落点。
    那么问题来了,PIX(APM)有没有呢?

网友A:
pix的算法,四轴断掉半只桨依旧可以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的算法,四轴断掉半只桨依旧可以自稳

我是pix 试验断开一个电机 ,结果起飞不了了~

网友:
应该都有的

网友B:
四轴模式还是别开玩笑了。六轴以上没问题。

网友C:
零度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少一直浆手动模式起飞,手得抬着没浆的那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模式还是别开玩笑了。六轴以上没问题。

肯定是针对六轴 八轴啊   其实4轴也可以 你看TED的视频 不过那个是特殊的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度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少一直浆手动模式起飞,手得抬着没浆的那只,不行

你是零度的控?你试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零度的控?你试的是?

老版本x4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gps模式下才行,感觉很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针对六轴 八轴啊   其实4轴也可以 你看TED的视频 不过那个是特殊的算法了

不只是特殊的算法,还有特殊的飞行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特殊的算法,还有特殊的飞行器结构。

就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

其实六轴如果结构不好,断桨也白搭,一阵小风就秒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六轴如果结构不好,断桨也白搭,一阵小风就秒杀了。。

六轴结构不都一样?怎么叫好与不好

网友:
apm六轴,返航中射掉单边桨叶,机子侧倾90度,秒间回复水平,亲测,算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结构不都一样?怎么叫好与不好

重心,转动惯量,轴距,动力富裕度

楼主:
kenken 鍙戣〃浜

楼主:
恢复水平之后是正常控制吗?能说说当时具体情况吗?谢谢了~

网友:
四轴apm断过半只桨,姿态平稳不变,只是噪音比较大

网友:
PIX  X4撞塔台上,两支碳浆断掉翼尖,右后机臂弯折20度+  虽然在空中各种晃动最后安全返航降落~ 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