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80发动机调试请教武汉模友,看见帖子的老模友请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2015-05-03):
小松80CC双缸发动机不会调试,调了几次也没调好,求教一下武汉老模友,我住在黄冈麻城,我端着发动机来请教,我QQ12967000,电话15677381556

网友:
你的机器现在什么情况!我的小松也有问题,现在一直没打着火呢!

网友A:
这发动上面有3个油针。一个是怠速 一个是中速 一个是高速 新发动机的话 建议不要去动 怠速针 因为它是和风门关联的。出厂时一般都是调好的。说明书上有说明 中速是在1.15圈 高速是在1.25 一般来说 不超过1.75都可以  当然2根都可以在1.25到1.5之间 开始调试 试试加油顺畅度 油门反应  汽油机油针不要调得太多。一般8分之一圈来调。汽油机灵敏度较高。

网友:
找我,我给你调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上面有3个油针。一个是怠速 一个是中速 一个是高速 新发动机的话 建议不要去动 怠速针 因为它是和风 ...

我也是一直没搞定,就是不能着车,L--现在是一圈多1点,H--是1圈多2点,怠速是上斜面以上,在启动时会再加大一些,但怎么也不行。先关风门打几下,这时,进气口会滴油,(正常么?),然后再打,就是有些要启动的感觉(貌似需要更大的力量来启动),然后,启动器就烧了!2次都是,什么原因?如果打开风门再启动,启动器没事,但机器就是不着火,火检查了,非常好,难道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