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不好找原因

楼主(2015-05-03):
几天前,飞行器犯毛病了,飞起来后,偶尔会自旋抽动,几天来,频率越来越高,每次飞行会出现两三次,就是自旋,不是一直转,而是抽动着转半圈,一会又转一下,出现这现象时,YAW通道就不好使了,无法控制自旋,然后过一会又正常了,试了几次,除了抽动着转,和遥控器上YAW输入无效以外,别的都正常,油门,roll, pitch以及切换模式都正常。

分析一下觉得可能的三方面原因,一是飞场有干扰,但其它通道都没问题,另外有一次在另一个场地也出现了一次这现象,感觉这个原因应该可以排除
其它两方面就不好排了,第二个是硬件,以前出现过杜邦线接触不良的情况,而且外皮看不出来,是不是接触不良,会造成飞行时自已抽动旋转,有没有这可能性,按说接触不好,会出现有时通道不听话,但怎么会不动控,它就自己抽动首转圈呢?硬件还有可能是飞控或是接收机或是遥控器出问题,这都不好查,得挨样换着试,很麻烦,第三个原因可能是软件固障,这可以通过重设遥控器,以及重刷APM来解决,倒是可以做,不过也挺麻烦,关键是这问题不是一直出现,有时没问题,比如昨天在小区试就没问题,只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抽风!!!!!!!大家帮我看一下,哪种原因可能性大,在出现问题前,我曾经改动过APM和遥控器的参数。

网友:
楼主先说一下自己的设备

网友:
問題會不會出現在羅盤

楼主:
罗盘?设备就是APM刷的3.2,之前还好好的,我会经常动固件或参数什么的,比如前两天一直在摆弄自动调参,所以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突然这样真是不太清楚,我现在在重刷固件,清EEROM试试

楼主:
3.2没终端了怎么刷EEROM

楼主:
回3.1清的参数,又重刷3.2

楼主:
岂有此理,从来没出现过的现象,水平校了,自稳解锁后飞行器竟然是斜着稳的,莫名其妙,就好像遥控器一直打着一个方向似的,水平校,水平解锁,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出乱子,首要看logs飞控震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