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cnc数控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5-05-03):
此贴只是跟大家交流,不是广告贴!管理员看清楚,不要动不动就给转移了!
至于模友如何跟帖与本人无关!
昨天刚发了帖子,今天上午要来看看各位模友的跟帖,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结果发现帖子被管理员给转移走了,说我这个帖子是广告贴,估计他都没看内容直接就给转移了!我今天 重新编辑一下,看看还会不会被转移,我07年入坛到现在也有8年了,发现最近论坛规矩越来越多,教人活泼不得!

最近看了很多论坛自己都在做激光雕刻机,自己也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零开始完全自主设计了一台微型的激光雕刻机以后可以给自己的飞机打上自己的LOGO了,拥有独一无二的主权!
参考了很多国外论坛设计的,其中有很多不合理也有很多合理,我们都给他吸取一下,每天都在不断的设计再改进,从
开始到现在我估计设计了十几台出来吧,都被我拆掉再改进,最后赶在五一的时候分享给大家看看
材料
光驱步进点击2个
航空板材段模板1片(这个板材非常的结实,不同于我们平时用的三合板,以前以为是一样,现在彻底颠覆我思想)
激光头250HW 1个驱动板(伤脑筋)1个
3MM光轴2根
线材若干
螺丝若干
用的是GRBL控制软件用USB

接下来就开始设计了
这个设计真伤脑筋,外观我一上午就搞定了,接来了那些细节部分足足费了我一个月,设计出来马上组装成产品,发现哪里不对立马拆掉又从新画图改进,前前后后搞出来了十几台机子,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没办法,重新画!
不说了,以图为标准!看图说话用CAD画好图,直接用激光切割机切割出来,精度不错

这是滑块,伤脑子啊,试过多少的方案,用尼龙板什么的都试过了,最后用上了3D打印机,大出来了高科技的东西!
这个目前估计只有我这样做!

装上去的效果,用的是3MM的光轴

Y轴总成

滑块+步进电机+光轴 完美组合

这个是X轴的总成

这个Y轴总成底板下面是有横梁的!保证不变形!

组装了一半,看看效果

别看它小哦,还有风扇来排气,一应俱全!激光头再雕刻的时候被雕刻物体会产生有害气体
有了这个风扇之后就彻底解决!

没装工作板的效果

这个是工作板,独一无二的自主设计理念!蜂窝工作板

整体效果

这个是组装好的背面,是不是有艾薇儿铁塔的感觉

这个左边这个是弱光调节,按下去激光头发出弱光,用于定位和调焦距,右边那个是USB连接电脑用的!
忘了交代,这个机子是设计一体的,驱动板安装在里面,只要用一根USB数据线接电脑就可以,另外加一个电源供电!

可以用小米电源做电源!(给小米做一下广告)

正面效果

这个是雕刻小米的LOGO,精度还不错(这个要收小米的广告费,呵呵)

设计感言,有些时候看别人的作品感觉很简单,可是真的自己去做会发现里面细节有些根本自己很难模仿的,外表一看就能模仿但是那些数据都要自己一个一个去真真正正做出来,这个才是关键啊!我原本也是想模仿一下别人的就好,想拿来主义,后来发现太多问题了,决定自主开发设计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因为这样才有我今天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外观的设计源自于艾薇儿铁塔,,是不是有点像?好了,今天借五一劳动节在此抛砖(我这个貌似也是劳动的一种),希望大家指点指点,我好再改进!我的QQ2095233135,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吧!

网友A:
lz神人啊,搞的太漂亮了。机子有点小还能做大一点吗?

网友B:
多少钱一个,我想买你的QQ253184832

网友C:
小巧玲珑。。
来个套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巧玲珑。。
来个套材吧。。

我们可以加QQ交流,因为我这个都是自己个人制作,不是专门以此谋生,如果在这里讲买卖,一会管理员又要把帖子转移了,想做什么我们私下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神人啊,搞的太漂亮了。机子有点小还能做大一点吗?

当然可以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个,我想买你的QQ253184832

上面不是又QQ,你加我不好么?非得留QQ?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D:
我做了个亚克力版的,模友们别把这东西想像得太过强大,实际上仅仅只能雕LOGO而已,想用来切割几乎完全不行(除了纸或很薄的木片及深色的薄胶片)。对于透明或白色材料,需要更长的蚀刻时间。图像必须转化成特定的文件才可以刻。刻得时候必须使用电脑做上位机。机器本身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先后做了两个,一个是旧光驱改,一个是买的亚克力套件。主控板,固件什么的是开源的,网上可以找到固件和相关的程序。如果发现某些上位机程序无法联机,只要换一个USB转TTL接头就可以联上了。就我个人来说,难度比折腾MWC飞控还低。

网友D:
建议有心折腾的网友直接折腾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个亚克力版的,模友们别把这东西想像得太过强大,实际上仅仅只能雕LOGO而已,想用来切割几乎完全不行 ...

仁兄一针见血啊,的确是这样,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高级玩具,给自己的飞机手机什么刻上logo或者图案,自己雕点工艺品,玩玩可以,跟玩飞机差不多,没玩的时候感觉这东西高科技,真的入门了感觉没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有心折腾的网友直接折腾3D打印机。

原理差不多,我也有,就是配件贵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差不多,我也有,就是配件贵点

原理是一样的,激光雕刻机算2轴,对应XY两维的平面坐标,控制激光头在相应坐标的开关,3D打印机算4轴,对应XYZ的三维坐标及E挤出头的输出量,算法相对比飞控的姿态控制要简单很多。成本方面,如果采用REPRAP项目,使用二手电机,买一套机架组件,自己切丝杆和光轴组装的话,总的成本在1000以内,不过调校很重要,调校不好,是没办法正常打印的。厂机则一般都会把易产生位移误差的部件都固定好,有兴趣折腾这个的,我可以提供资料。记得使用PLA材质,另外完成后第一时间打印机架组件作为备件或制作更高精度的二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是一样的,激光雕刻机算2轴,对应XY两维的平面坐标,控制激光头在相应坐标的开关,3D打印机算4轴,对 ...

看来仁兄是行家,的确自己组装的成本低但是精度不好控制,需要很多好的工具才能得到高精度,我就是这样才不得已花了将近五千块钱买了目前国内算是比较好的家庭3D打印机,西通的,以后再折腾,搞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是一样的,激光雕刻机算2轴,对应XY两维的平面坐标,控制激光头在相应坐标的开关,3D打印机算4轴,对 ...

你说的pla我不是很赞同,我现在都放弃pla,相比之下用abs打印出来的效果和精度都比pla好,pla拉丝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la我不是很赞同,我现在都放弃pla,相比之下用abs打印出来的效果和精度都比pla好,pla拉丝严重?
...

你可能搞错ABS和PLA了,PLA是比较好的料子,价格相比ABS稍贵一点。
ABS主要缺点是加工温度高,功耗高。另外冷却收缩率高,如果打大件,那么翘边变形很明显,失败率高,如果要防翘边,只能是给其提供一个高温的腔室(有说用专用胶纸防翘边,但我个人实际实用中,只能在一定尺寸以内有效。大件还是不行)。让工件在完全成形前都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但这样又会影响最终成品的精度。
PLA虽然价格稍贵,但胜在环保,并且冷却收缩率低,基本可忽略,不用特殊改造,只要底层加5-8圈的边,就能防止打印件翘边。打印头温度和热床温度均可以比ABS料降低30摄氏度左右。比较节能。同时打印时没有讨厌的熔胶味。
至于拉丝问题,可以放弃远程供料,或加大回抽量,很多时候是因为远程供料送料管里耗材冗余或是回抽量太小才会拉丝,
精度更多是自己调校。组机并不一定就比厂机差,比如使用高精度的丝杆,高精度的皮带,安装时水平测量使用高精度的水平尺。组装好后,打几个测试件,测定误差并修正。我现在打的这台,实际上是第二台,第一台精度不够,调校过后打了第二台的零件,又做了现在用的这台,精度比之前的有所提高,一般的家用已经完全没问题了。现在已经找了些模型文件,并自己做了修改,打了套机架组件,找时间做第三台,把精度再提一提。
话说,激光机当时我也想过改进,不过查了大型激光切割的相关技术和报价后,放弃了。如果有兄弟有时间和资源的,搞个激光切割。方便模友。这个你可以看有没有资源折腾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仁兄是行家,的确自己组装的成本低但是精度不好控制,需要很多好的工具才能得到高精度,我就是这样才 ...

你现在用的那个是那种有外壳的吧?类似于MAKERBOT的?我做的是reprap PRUSE MENDEL I2。就是最容易做的那种

网友:
精致工艺品

网友:
膜拜啊!牛、逼

网友(2015-11-12):
求出售有意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用的那个是那种有外壳的吧?类似于MAKERBOT的?我做的是reprap PRUSE MENDEL I2。就是最容易做的那 ...

用3d打印制作光轴滑块,楼主真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i2打印机网上资料很全,算是diy首选了,当初也做了一个,历经重重困难最后终于算是调整到精度很完美的程度,然后做了第二台Rostock又把第一台拆了继续折腾。。。

最近也在准备做个小的激光雕刻机,用5mm光轴+3d打印框架+4mm丝杆传动,同时打算使用小主轴对电路板进行雕刻加工,材料都到手了正准备开工,以后遇到什么问题还望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