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遥控器问题。飞多轴

楼主(2015-05-03):
我的四轴,之前飞的挺好  突然有一天只要往前推飞机就往左转,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开始以为是飞控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在舵机监视器里看到只要往前推升降舵方向舵就会自己向左打。不知道这是为啥 。之前以为是混控的原因可是看看设置 根本就没有设置混控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还有就是给D10重新刷一下固件管用吗?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可以一试,如果不想刷固件,可以试一试新建一个模型

网友B:
估计是你自己调到了混控吧....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我的华科尔D10拿回来飞机次炸鸡几次发现控制能力不超过一百米,返给买家维修放了半个月返回来故障依旧。说换了高频头了让他提供发给买家的发货单号也拿不出来。我发回去的风口条都没动。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换的高频头。真是倒霉买了这么个破遥控。

网友C:
从淘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8387680-9016869203.27.NOj3Pl&id=37719622917买了个华科尔,回来就发现断频反给卖家放了十几天原封未动发给我了还是我自己负责运费。怎么投诉卖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可以一试,如果不想刷固件,可以试一试新建一个模型

不管用的,这些方法都试了  可是还是不行,而且没有开混空。刷了一个其他版本的固件怕不稳定     我又刷回原版本可是我之前的设置居然还在,不知道他的模型储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自己调到了混控吧....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在哪能找到回复出厂设置?  没有混空  混空全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淘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8387680-9016869203.27.NOj3Pl&id=37719622917买了 ...

这么坑人   找淘宝客服吧   一般淘宝是向着买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能找到回复出厂设置?  没有混空  混空全都关了。

设置里啊,你看看说明书。我的D10没在手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自己调到了混控吧....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有没有d10飞四轴的教程啊,完全设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d10飞四轴的教程啊,完全设置不了

你是什么飞控?

网友:
我的飞控是pixhawk2.4.5
pixhawk2.4.5
pixhawk2.4.5

网友E:
个人感觉不是遥控器的事,d10这个遥控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不是遥控器的事,d10这个遥控器不错

不是遥控器的事是什么的事?问题出在遥控器上难道不是遥控器的问题么?

网友:
不行的话你换个遥控器试试嘛!这样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换遥控器,和接收机。排除法排问题!

网友:
模型菜单里有个模型复位,复位所有模型就是把你设置的飞行参数全部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遥控器的事是什么的事?问题出在遥控器上难道不是遥控器的问题么?

那你都知道什么问题你还问什么模型这东西本身就是折腾的东西,不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上来就设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