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台穿越机 求帮助!!!!!!!!!!!!!!! ...
想配一台穿越机 求帮助!!!!!!!!!!!!!!!!!!!!!!!

楼主(2015-05-03):
纯穿越新手 但是有一定的飞行驾驶经验 想配一台可以穿墙的穿越机 最好信号能达到几公里
图传
也是 速度要够快!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目前手里有FUTABA 10C
遥控器
闲置 还改装了DSM2 所以想配穿越机玩 图传打算用眼镜 比较帅~~~所以请各位说下顶级配置 我好参详 谢谢!
或者谁有的 我收一台 也可以!!!!!!!!!!
小弟QQ 644585618

网友A:
穿墙。。。这个比较难,需要练气功。。。哈哈哈
,一般多轴个越大越贵,调试技术水平一般的建议用DJI飞控,高水准专业选手建议用APM/PIXHAWK,小四轴建议CC3D,其他的我没用过没有发言权,个人认为你想少折腾就多花点钱搞DJI,特别能折腾又不缺钱用PIXHAWK大折腾,没钱就只能上CC3D小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