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请教250重量

楼主(2015-05-03):
2204级别带3s2200电多少重量合理,我空机就450多了。。。。
用的2204 12a 6045 200迷你图传 夜视450线摄像头 外加一个分电板,机架是玻纤的250
用的老玉兔飞控  线是无比的乱

网友:
玻纤确实比较重,用碳纤会轻不少

网友:
这个机架偏重,但是很结实~
下层结构垫高把分点版放下面去,然后CC3D直接贴在机架上,空间就出来了~

网友:
机架有很大减重空间

网友A:
空机370,上电后5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370,上电后540左右

那我超了快100克了。。

网友B:
用1300-1800电池可以减几十克,我330机架+2208+7寸桨+400MW发射3S2650电池69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300-1800电池可以减几十克,我330机架+2208+7寸桨+400MW发射3S2650电池690g。

但是电池小了 电流稍微大点很容易大肚子,所以还是先从机架下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超了快100克了。。

你的太重了

网友:
不必这么精准,这个动力配置,起飞重量600g以内都算正常,只不过重量越大惯性越大,操作习惯了也无所谓

网友:
530以下合理,550以上抖的就很厉害了

网友C:
楼主, 你这脚架能给个链接吗?找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脚架能给个链接吗?找了很久了

这个是直机450的脚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直机450的脚架

谢谢楼主, 淘宝上找了找,这脚架重150克啊, 很重啊

网友D:
比你多两个电机电调,还比你轻几十克。你好好减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淘宝上找了找,这脚架重150克啊, 很重啊

这个哪有那么重。。。也就30克左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你多两个电机电调,还比你轻几十克。你好好减肥吧

这么轻。。。。也是2204电机?2200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轻。。。。也是2204电机?2200电?

是啊。除了机架,使劲减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