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8充电器却没有数据线的玩家,10元解决方法看这里

楼主(2015-05-03):
  PL8充电器如果没有数据线,PC端功能将成为摆设,原装数据线贵的离谱,怎么解决呢?经试验图中这个东东可以完美解决!某宝不到10元,不用做任何结构改装,只需把TXD和RXD端并成一线插入PL8的TO PC端口的S,GND接PL8的TO PC端的G,PL8中间+号不用接,即可和PC完美联机,刚刚刷了固件到V3.32,需要的玩家可以试试哦!

网友:
哦,我也试试我的固件能不能升级

网友:
好方法,楼主好人!

网友:
非常感谢,这就去试试

网友A(2015-12-07):
能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的PL6给6S充电  为什么充电到单片4.08的时候就不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的PL6给6S充电  为什么充电到单片4.08的时候就不充了?

那个模式?检查下你设置的终止电压到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模式?检查下你设置的终止电压到多少了?

模式3  你是说单片的截止电压吗?  >4.20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好人 祝爽飞

网友(2016-04-29):
LZ我买的这种30多块钱的行不行~如何接呢?这是以前刷GPS用的

网友(2017-05-02):
只需把TXD和RXD端并成一线插入PL8的TO PC端口的S   请问怎么并线??

网友B:
楼主的办法就是把TX,RX直接连起来接PL8的数据端
不过我没敢这么干,我是用了二极管和电阻隔离后连接.
具体见BLheli单线调参的电路.

另外发现PL8挑数据线,改参数都可以,但升级微码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办法就是把TX,RX直接连起来接PL8的数据端
不过我没敢这么干,我是用了二极管和电阻隔离后连接.
具体 ...

那还是得买原装的数据线???直接两根线剥皮连一起不行吗

网友B:
有钱肯定是原装线好了.
没钱又愿意动手的可以试试设参数,改配置这些的.
胆大的可以试试刷固件.普通的不建议用非原装线刷固件.

我是按这图做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肯定是原装线好了.
没钱又愿意动手的可以试试设参数,改配置这些的.
胆大的可以试试刷固件.普通的不建 ...

谢谢,如果固件刷坏了能用原厂线刷回来吗???
我这样直接并线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肯定是原装线好了.
没钱又愿意动手的可以试试设参数,改配置这些的.
胆大的可以试试刷固件.普通的不建 ...

这样直接连在一起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