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3 银版5月3日到货,当天下午已试飞

楼主(2015-05-03):
4月30日发从深圳发出的,今天上午快递送到公司的。
精灵3与精灵2对比,感觉包装体积与重量都稍微大了一点。
由于IOS版本的APP还没有被苹果通过,所以只能先用MI PAD试一下了。幸好iPad mini和Mi Pad我都有。

网友:
这个沙发我是坐定了!

网友:
赶紧试一下,然后告诉大家,到底跟精灵2有哪些改善和加强

网友:
漂亮,也准备入手一个!

楼主:
今天下午先去试飞了一下。第一圈试飞,手感不错,感觉很爽。第二圈,试着进行几个超低高度,飞回来一看,我了个去,忘记按拍摄键了。

楼主:
要说与Phantom2的对比,第一感觉真的就是到手即飞。之前飞Phantom2,每次都要先安装图传显示器,装图传天线,装3S电池,开Gopro,这一圈下来不仅浪费时间,还费电。校对完指南针,还要等卫星信号,少于7颗星就不敢起飞。今天一试,不知是不是人品大爆发,竟然达到了18颗星。最爽的就是高清图传了,虽然说图传信号是720P,也基本算是所见即所得了。还有一个好处,不用像Gopro原来是的提前设置拍摄了(有Gopro蓝牙遥控器的请忽略)。飞机参数设置,也在PAD上直接完成。当然,还可以在PAD上剪辑,然后直接分享到优酷或者土豆。今天先写这么多吧,很多功能,还要继续研究。稍晚时候用PAD剪辑好视频,上传网络后分享给大家。另外补充一句,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一般飞友,就订2K(银色版)的足够了。要知道,剪辑4K的,电脑配置要求不是一般的高,而且剪辑生成的时间,那更是相当的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说与Phantom2的对比,第一感觉真的就是到手即飞。之前飞Phantom2,每次都要先安装图传显示器,装图传天线 ...

4k下变换2k效果好过直接2K,你正如说:"DVD夠用了,别整1080p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这个配置播放4K的视频都卡顿现象,要是再制作4K视频的话,电脑完全不够用。和你想法一样,买个1080就行了。

网友B:
图传延时感觉如何?

网友:
同楼上一样问题 请楼主回答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与Phantom2的对比,第一感觉真的就是到手即飞。之前飞Phantom2,每次都要先安装图传显示器,装图传天线 ...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小弟是新手,最近也想入手精灵3,但是在4k版本和高清版之间犹豫,器材一分钱一分货,想知道楼主认为这两者的差价值得么?

另外想请楼主多分享一下精灵3的使用感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说与Phantom2的对比,第一感觉真的就是到手即飞。之前飞Phantom2,每次都要先安装图传显示器,装图传天线 ...

熊力,好久不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延时感觉如何?

没有多少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说与Phantom2的对比,第一感觉真的就是到手即飞。之前飞Phantom2,每次都要先安装图传显示器,装图传天线 ...

4k的就是传到pad上显示出来也是720p么?

还有 2跟天线   一根 5.8 一根 2.4么?

楼主:
在飞行时,Pad 只是做为监视器和调参用。真正的视频,都保存在平台的miniSD卡上。另外我好像在哪里听DJI说过,把频率都改到2.4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力,好久不见啦!!

对,是在熊二的店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k下变换2k效果好过直接2K,你正如说:"DVD夠用了,别整1080p了!'

这个比喻太不恰当了,完全是误导人,DVD和HD 1080P的差别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
而4K和2K的区别,,最多也就相当于D5和D9的区别。

没剪过4K片的人是无法体会是有多么痛苦,,为了那点心理上的爽,,折磨自己没啥必要,,商业需要另当别论。
说4K压到2K比原生2K好的,,估计是火眼金睛,不敢说绝对一样,只想说正常人估计没几个能看出区别来的。
甚至如果不仔细挑毛病的对比,,4K视频在4K设备上播放和2K视频在2K设备上播放,,同样大小电视机,同样的视距,,比如50寸,,4米视距,,也没几个能一眼看出区别。

别钻牛角尖,我说的区别是一眼就能看出的,不是说没区别,而是区别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喻太不恰当了,完全是误导人,DVD和HD 1080P的差别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
而4K和2K的区别,,最多也 ...

对的,看来买1080注够了

网友E:
但我和朋友一起出去拍片,他用悟拍的4K一眼看上去就比我的P2V拍的清晰得多; 即使把4K转换成1080p(考给客户),仍是一眼就能看出比我的清晰很多

P3的4K视频质量跟悟基本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我和朋友一起出去拍片,他用悟拍的4K一眼看上去就比我的P2V拍的清晰得多; 即使把4K转换成1080p(考给客户), ...

对,可能是镜头关系,2V+的1080P画质粒子很粗,明显和P3不在一个档次,网上有评测。至于P3的1080P和4K对比目前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