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G2,一点建议

楼主(2015-05-03):
看了很多网友的样片,发现G2的表现不太一样,虽然是针对GOPRO相机,但每个机器的重心由于电池或镜头(UV镜类)的原因都会不同
本人一直钻研32位的开源云台,效果已经调试很好
G2是做为备用云台的
因为G2和开源一样都有调参功能,也正是本人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很遗憾的是G2没有振动和陀螺仪的波形图
而且蓝牙这个小东西也并不是标配,信号线插到上面会影响调参结果的,
这给调参带来了很多麻烦,
只能是调整一下,然后飞一段,再看效果,再对比。

基于此,本人建议:
无论是G3还是G2,蓝牙一定要标配
调参软件全部加入波形图功能。

本人对亚拓的服务态度非常满意,也愿意为这种企业提出自己的建议。
祝G2 G3被越来越多的玩家认可~

网友A:
G2不推荐,我的osd闪,动作稍微大点,水平就歪了!
目前已发东莞去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2不推荐,我的osd闪,动作稍微大点,水平就歪了!
目前已发东莞去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G2原廠設定頭向跟隨反應速度為慢 , 適合一般航拍飛行 , 如果是飛大動作類似競速FPV , 頭向跟隨建議設 中/高檔 , 否則會因為機體的快速轉向讓頭向撞到限位 , 造成雲台歪斜或自動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原廠設定頭向跟隨反應速度為慢 , 適合一般航拍飛行 , 如果是飛大動作類似競速FPV , 頭向跟隨建議設 中/ ...

等云台发回来在试试!

网友:
好的建议,谢谢分享

网友: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