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时有时无,请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3):
我的图传出问题了,不飞的时候正常,飞起来视频时有时无。图像发灰,没有影像。接线重新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摄像头坏了还是发射器坏了,谁能帮忙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A:
把摄像头直连显示器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摄像头直连显示器看看如何?

嗯,试试

网友:
应该是线路连接不好所致。
我的原来也有这个问题,图像时有时无,经检测后,发现有一个接头松动了,重新焊接后就解决了
建议接头能焊接的就焊接,焊接的比导线直接拧在一起的可靠性要好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也遇上过,我的迷你摄像头是5V供电,我飞机上为了通用,5V统统都用华科尔接头,结果原来买的华科尔接头和后来买的华科尔接头不一家,有最多1MM的公差,不仔细发现不了,不动就好的,飞起来大机动就没有视频了,检查了好久才发现是接头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