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2和精灵3电池通用么?

楼主(2015-05-03):
如题

网友:
说是不通用

网友A:
电压不一样,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一样,不能通用

收到谢谢

网友B:
2的电池装在3的机器上,能正常开机,但是不能解锁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的电池装在3的机器上,能正常开机,但是不能解锁起飞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不通用,3的电池插不进去,电压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