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特殊工具

楼主(2015-05-03):
建香菇棚,把竹杆和水泥柱用铁丝拧在一起,一天下来工人都喊手累,想知道有没有这种电动的工具,急等...

网友:
用把扭力大点的电钻自制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去年中央10套我爱发明节目中就有这个工具,手持电动捆扎预制钢筋网,还可以葡萄枝与架捆扎,电动捆扎工具可以调节捆扎大小,水泥柱与竹竿可以捆扎。

网友:
楼主用钢丝钳扎吗,我们这里像这样用一个自制锥形小铁棒,铁丝头绕过小铁棒转几下就 OK 了,中途没紧转的时候翘一下,铁丝头往隐蔽的地方一压大功告成。原理参照扎钢筋的和扎毛竹脚手架的。

网友:
    很简单,你的工人是不是用一种铁钩钩住对折了的铁丝,然后拉紧,转一下就完成了,是吗?
    其实钩住拉紧不累,累是的转动,你就用直流的电钻夹住那个钩柄,钩住拉紧,然后让电钻转一下就可以了,一些直流电钻有调节力距的功能,调节适当更好用。
    其实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到建筑工地跟扎钢筋的师付学习一下,那是技术活。

网友A:
参考绑钢筋细铁丝的,用个Z型还是L型的细钢筋做的工具。楼主这个铁丝比较粗,可以用钳子先搭扣,然后用粗钢筋穿进去拧扣,肯定不能用钳子拧扣,累死了。

网友:
充电式全自动电动钢筋捆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绑钢筋细铁丝的,用个Z型还是L型的细钢筋做的工具。楼主这个铁丝比较粗,可以用钳子先搭扣,然后用粗钢 ...

其实不用那么粗的吧,建筑上用的都是细铁丝,那个方便,最多多搞几个。